请问UT180042能用什么替换?手头上找不到这个

楼主(2007-09-16):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是个时钟芯片,自己去看
http://www.beareyes.com.cn/2/lib/200210/19/20021019083_3.htm
http://www.digi-mods.com/vb3/printthread.php?t=14435

网友:
谢谢,我手上的就是这块主板,但还是不知道拿什么代换

网友:
时钟还是不要代换,因为代换后如果出现死机等故障那就摸不着头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