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北桥附近电解短路可能为什么原因?(内详)

楼主(2007-09-16):
最近客户送修一台IBM R50E 笔记本电脑,
开始是进不去系统,报:时间和日期设置错误,重新设置后顺利进入XP,在我处一切良好。
断开所有供电后,发现时间和日期都可保持住,交付。
不料客户一会就有送过来了,据客户讲当时回去就不能用,现在故障是:开机显示IBM字样后,屏幕白屏,再没有反映。
试着接到显示器后还是一样的故障,感觉有点象北桥虚焊了,(该笔记本北桥为855GM,显卡集成在里面),
试机过程中突然黑屏,这次开机都开不了了。
外接电源供电后,发现开机瞬间有电流,后电流为零。
感觉象短路了,测量后发现北桥附近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全部短路,
拆除北桥后,回复正常(笔者注:在电解电容上用蜂鸣挡测量为:538)。
感觉是北桥短路了,将一全新的北桥换好后,此时可以开机,但屏幕无显示。
手摸北桥烫手,测量北桥附近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还是不正常,基本都在3欧姆以下。
拆除北桥后又正常了,真怪了,附近的场管都查了,没问题。
维修陷入困境,向各位同行求助!!!!!!
现在有如下问题:
1。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焊上北桥短路的原因有那些?
2。这个比较本现在如何下手维修?重点查那些地方。
3。如果有碰到过相同故障的,希望能分享一下自己的宝贵经验。
4。是否一开始我的思路就不对啊?如果您接修这样一台笔记本,会如何处理?

网友:
你是做桥后马上测量短路还是上电不正常后测量短路啊,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如果是前者那出了扩空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了,不过应该VCC跟GND不会作得那么靠近吧,估计是后者吧,?如果是的话,重点看外围电路。

网友:
回楼上的:
1。谢谢你的帮忙。
2。做桥后和做桥前都测量过,都是短路。做桥前和做桥后测量会有什么不同?请示下。
3。“扩空”是否为扩孔?不是很懂?
4。如果是外围电路问题,为何拆除北桥后正常了呢?
5。以上观点并非争辩,这个我实在不明白,头大了!

网友:
其实扩孔的可能性还是不大,仔细观察下吧,应该能观察到的,我没有碰过那问题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给点建议吧!
不是扩孔的问题。
这个该如何下手啊?
高手帮忙,急!急!急!!!!!!

网友:
不要随便换,先量清是哪个电感短。如果是CPU的供电电感阻抗低(同时供北桥),根本不用管它。重点修不显示。

网友:
回楼上的:
1。谢谢你的回复。
2。你的意思是电感短路?
3。现在关键问题是显卡集成在北桥,换上就短路。没办法继续往下查,该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问一下,你换的桥是新桥,可以百分百保证其质量,和焊接不出问题吗?

网友:
回楼上的,桥是新的,并且可以保证质量没问题。
做BGA虽然手工做,但我保证从来都是做一个好一个,
几百块板子练出来的,
况且我拆下后又做过一次,
两次结果都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北桥供电的问题! 重点查外围电路 ,
对楼主的工具和设备非常羡慕!!!!!

网友:
取下北桥阻值正常,焊上就短路。是不是不要把问题想复杂了。这样无非就是北桥本身的问题。或是在做北桥的时候没焊好短路。虽然你的焊接成功率很高。未必就是百分之百吧。有没有换另外一块北桥试试?

网友:
我刚才用万用表二极管蜂鸣档量了北桥正中的脚,发现全是通的.
再拿一片全新的量也是通的。
是不是真的北桥坏了?
北桥正中的那些锡球好像有供电脚和地脚。。。。。
不知道哥们有没量过?
有点搞不懂了。。。。。。
希望有人给个答案!

网友:
很怕我手头上的那几片北桥也是坏的。。。。。。
请大家说说
郁闷啊!!!!!!!!!!!!

网友:
那也不一定就是桥有问题,看下是否在拆桥时造成底盘接点与PCB短了

网友:
回楼上的:
1。谢谢你的帮忙。
2。你是说正中的脚本来就是通的吗?那些脚是电源VCC和VSS啊!期待实践出真知。
3。焊盘我看过AND测过,没问题。每次做BGA之前我都测的。

PS:
哪位大哥手头上有好的855GM的北桥?
希望可以用万用表量量上面中央的锡脚,
看是不是通的。。。。。。
我现在对这几个北桥都没什么信心了!
如果真的坏了,那我就哭了!!!!!! :'( :'( :'(

网友:
希望有人说说

网友:
测试过,短路!
求助:
希望有人告诉我,
好的北桥855GM中间的那些熄球相互之间是不是电阻为零?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 也是R50E 这个是正常的 电路上有回路 我开始修的时候也有怀疑 后我拿了一块好的板子测量也是 短路的  我就把这个排除 查别的地方 不过到现在这个板子 那客户已经换板子了

对了 我想问下 你那个短路的 对地阻值是多少欧???

网友:
楼上的,阻值是1欧姆左右!
你换的板子大概多少钱拿的?
如果不方便说,可以纸条联系我。

网友:
学习中,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原来BGA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今天真是学习了。

网友:
这个思哲 同学非常勤奋,向你学习!

网友:
真是辛苦了,好东西啊。。。。
真是辛苦了,好东西啊。。。。

网友(2007-11-02):
唉...
我也是在找答案...
北桥巨烫... 哭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