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三极管转换输出电平,是谁的文章呐?

楼主(2007-09-17):
怎么也找不到了,就是ON/OFF转换电平那篇,问一下,什么情况(现象)下需要转换电平,这种情况新手换板子时,万一碰到还真麻烦呢
换电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用转换,只有个别的高压板不是高电平亮,低电平关,正常相反时,就需要转换电平了。

网友:
如果电平错了,会出现什么现象呀

网友:
你开机的时候屏暗,你关机的时候白屏。正好和正常相反:开机时屏亮,关机时屏暗。

网友:
我是这样接的
我是这样接的

网友A:
C945基极前的10K电阻可以用导线代之。我试过。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