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不走,主板点不亮,用手触摸32.768晶振附近能开机,但时钟跑得飞快!!

楼主(2007-09-17):
时钟不走,主板点不亮,用手触摸32.768晶振附近能开机,但时钟跑得飞快!!
时钟不走,主板点不亮,用手触摸32.768晶振附近能开机,但时钟跑得飞快!!还有 触摸CMOS电池也能开机,时钟也是乱跑,触摸附近的不同地方,时钟就跑得不一样,晶振已经换好的了,但故障依旧,那位高手知道问题出在哪个元件上!!!

网友:
换了晶振还这样,,那就剩下谐振电容和南桥了。。

网友:
去掉 , 晶振周围的两个谐振电容或换两个谐振电容如果还不行!! 那就有可能是楼上说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都是谐振电容不良~
去新手区看帖子!

网友:
在不行 换个I/O............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最后没办法,就换了块COMS电池有放了一下电,就给好了

网友:
我也认为是谐振电容不良。一般都是两个18pF

网友(2007-11-1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换了一对同型号谐振电容 晶振 106电阻  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手放在晶振上能触发 也能复位  手拿掉就不能复位也关不掉了  谐振电容 换了2对 都是好主板上拆过来同型号的  晶振也换过2个 南桥也加焊过  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 :$

修不来主板 -10 骗分帖

网友:
什么都弄了,就象十三说的那样,这样的帖子很多的,桥的问题.

网友:
请教各位老师~我是新手~!虽搞了半年主板,但理论差~!请问时钟跑得飞快,时钟乱跑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换了一对同型号谐振电容 晶振 106电阻就OK

网友:
如果摸一下就能正常启动那就晶振的问题,电容。
楼主的板好象就是这个问题。
最后考虑桥!

网友:
把晶震焊下,换个BIOS电池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谐振电容换了应该可以把,在换电池看看..

网友:
晶振电容!
换掉较好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说一声,

网友:
有时电路对晶震及电容要求很严格,我试过连晶震及电容一起换掉,都是同样的问题,换两次才行。

网友(2008-03-12):
我也换了两套了

我也换了两套了,还是不行,等一下再去换一个106电阻看看!

网友:
顺便问一下楼主是用频率仪测的时钟吗?

网友:
般都是谐振电容不良~........................

网友:
时间跑的飞快? 看你的CMOS跳线跳错了没有?
一定仔细检查,不要认为能加电CMOS跳线就一定没有跳错.年轻人

网友:
时钟跑得飞快是
用示波仪看出来的吗
怎么是跑的飞快 。。

网友:
上面的都说完了,如果还不是的话,哪可能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