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修啊

楼主(2007-09-17):
一个没牌子的显示器开机的瞬间有高压马上保护,断开二次调压管也一样,行场扫描是TDA9116,查逆程电容和25脚外接的X射线没问题,现在该怎么处理啊??电源IC是5S0765保护的时候2脚的电压一直在13V左右不停的抖动
在线等啊!!

网友:
搞没有搞错哟,我这5S0765的2脚是搪的地呀。从你说的现象看应该是过流保护吧。你参照长城1772ED的图。

网友:
断开二次升压管.还保护,这就不是高压保护了.
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想应该是高压包坏了把。。还是先换个包在说了

网友:
是升压型,还是降压型,升压型就甩开二次电源开机开是否有光栅图像,有就是二次电源有问题。

网友:
给你一个检修思路,断开行供电(在升压电感处断开).在行电压(50伏处)上加一个灯泡做负载,测试整机工作电压是否正常,行振荡电路是否正常工作.如全部正常,问题出在高压电路上.重点检查行脉冲电路.X射线保护电路,(可在25脚到地处并一个比原装电阻小一些的电阻来确定是否是X射线保护电路出了问题.)然后可能就是高压包了..经常用0765的主要有长城,HPC小板等,问题的关键是你的显示器用的是什么电路板.

网友:
接假负载一切正常,没包换啊

网友(2007-11-02):
看不懂

看不懂:L :L :L

欣雪 -30 骗分帖

网友:
应该是负载过电流吧,X射线保护不会对开关电源IC产生调控,高压可能性最大!
检测思路,用最短导线短路行管BE极,行管CE极接150欧假负载,开机测主电源及二次电源是否正常,正常则基本为行输出变压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