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T电压

楼主(2007-09-17):
想问下大家VTT DDR的电压是由NB提供的吗?如果电压不够1.25V(只有0.9V多),是不是可能NB有问题啊?
谢谢!

网友:
一般是VDD经一个三极管转换的,或者通过双MOS管转换!电压是VDD的一半!
新手区的帖子没看吗?
【常规故障专题】正确的DDR内存工作条件!(菜鸟老鸟都要注意的问题!)

纠正很多人一个错误的认识!包括论坛里的很多高手都会有的错误!
DDR 184pin的电压不是DDR内存的工作电压!
这里正确的名称应该是VDDSPD,也就是内存SPD芯片的工作电压!
DDR内存真正的工作电压VDD应该是7,38,46.....180一系列~ 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可以直接测量7pin或180pin就可以了~
1pin是内存参考电压,91,92是系统管理总线!
总结一下DDR内存正常工作的条件:
1pin                                           VREF参考电压                                        1.25V左右
7pin(或者测量180pin)                VDD供电                                                 电压2.5V左右
91,92pin                                    系统管理总线SMBDATA,SMBCLK            3.3V左右
184pin                                       VDDSPD内存条SPD的工作电压                2.5V(多)/3.3V(少)
16.17.137.138.75.76                    6条时钟                                                 1.6V(1-1.8V)
上拉供电                                   VTT_DDR 1.25V-1.35V                            (一般不能大于1.4V)测量点是DDR槽边上的排阻! 一般是VDD经一个三极管转换的,或者通过双MOS管转换!电压是VDD的一半!
如果有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大家斧正!
转帖请注明出自ChinaFix!

网友:
说得不错,就是这样的,自己好好找找,别上来就问。重复回答问题好烦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谢13的回复,你发的这个帖我今天发帖前就专门看过了,但是还是有些疑问,真不好意思了!
问题是我今天跑遍了内存这块的电路,居然没有一个是和VTT相通,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元件会提供这个电压过来,郁闷啊!
再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
那个电源芯片不一定是在内存边上的,你找找电源部分的电路看看,在VDD边上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13的回复,你发的这个帖我今天发帖前就专门看过了,但是还是有些疑问,真不好意思了!
问题是我今天跑遍了内存这块的电路,居然没有一个是和VTT相通,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元件会提供这个电压过来,郁闷啊!
再次谢谢 ...

还是你没跑出线路~
慢慢跑 从附近的供电管跑 不要妄想从排阻那里跑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