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875P主板

楼主(2007-09-17):
QDI875P主板CPU供电管及其周边的电容热得烫手,快OVER了吗?

网友:
说明白点,测下电压与电流

网友:
这是正常使用中的主板,我常看到电容发热就是坏了的说法,那这个为什么烫手还正常运转呢?

网友:
电子元件只要在工作就必然会发热,同时发热量与电路设计和工作时间长短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