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分区表?

楼主(2007-09-17):
今天接到一块40G的硬盘,客户说是他用GHOST恢复系统,结果原来的4个分区就只剩下一个了,据客户描述;四个分区都是10G的.我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但是找到的分区只有后两个,大小分别是:10G,8G第一个分区还是20G未划分.后两个分区里的东西都在.可是客户说第二分区也就是D盘里的东西比较重要,可是我又试了一次还是无法找到第二个分区.请问各位这样怎么做呢?是不是只能用软件了啊?

网友:
你用手动建试一试。另外你看一下客户用GHOST恢复系统后只有一个区,这个区大小是多少?如果是10多G,那第二个分区肯定损坏了。

网友:
我用DISKMAN看的时候,整个硬盘就只有一个分区.重建分区表选择交互式能够成功重建后两个分区,但是前面就找不到了,客户说只要D盘里的一些重要东西.是不是只能用一些软件扫描了啊?

网友:
菲克斯 说的对,手工恢复要比用软件扫效果要好些!!用WinHex看一下现在数据覆盖到什么位置,是否把第二个分区的数据覆盖了。最简单的方法是看现在已用空间是多少,超过10G没有。如果第二个分区的数据没有覆盖,里面的数据可以全部恢复。

网友:
用软件慢慢扫

网友:
同意2\3\4楼的说法,很好.要是我,我也那么做!祝你好运,搞定了说一声,大家交流一哈

网友:
客户说他GHOST完后又往里拷了点东西,我用WINHEX打开硬盘后找不到原来的MBR,我想有可能被他又写入的文件给覆盖了.看来只有用软件扫描了.

网友:
不行,试了一天也找不到那个MBR,客户说他备份的是原盘的驱动,郁闷到死,最后只用软件找到他说的一些文档,真是失败.不过谢谢大家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