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机触发问题?

楼主(2007-09-17):
智仁I845GL(DB南桥)
开机排针供电正常
排针到南桥的线路正常
8702F-A的IO以更换过
开机触发电压跳变太小5V-4.7V的变化
更换
问题

网友:
72脚在待机时有3.3V否?触发时有跳变否?

网友:
IT8702F-A 72脚有的

网友:
PCI A14PIN有3.3V嘛
有时排针有高电位并不一定板子的待机3.3就正常了

网友:
检查南桥周围的排阻有3.3V
1.3V的待机电压
PCI 14PIN上没有3.3V电压

网友:
PI A1如果没有3.3V
那待机电路应该有问题

网友:
那主板可以仍啦

网友:
NQ的待机电压"都"正常不,应重点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