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智仁主板不工作!!

楼主(2007-09-17):
智仁主板,型号不记的了,只知道北桥是845G的,南桥是FW82801DB的,任何地方的电压都是对的,可就是不工作,CPU 1。6,内存3。3 和2。5,北桥墩1。5 换过IO,不知道型号就没有刷BIOS,也换过32。768还是不能解决。不知道是怎么会事,请老大们看看!!
刷BIOS

网友:
刷过BIOS再说,你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网友:
LZ主板.到底怎么不工作啊???
代码跑到哪里了啊???
是CPU不过,还是内存不过.还是显卡不过.还是跑26不亮,????
麻烦把情况说清楚.这样大家也好帮你~!~!~!

网友:
不工作就是一开机就是FF,也就是CPU就不过,不知道型号,没有办法刷BIOS呀,不知道怎么办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