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845PE主板,开机没任何反映,电加不上!

楼主(2007-09-17):
V星845PE主板,开机没任何反映,电加不上!
用镊子短接绿黑线,检测卡灯亮了,过10几秒钟,镊子拿下来,主板就像正常的一样,检测卡上RESET 和时钟灯亮,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还有怎么去检修,谢谢!
主板
求助

网友:
查PCI和AGP之间的三极管,
V星主板和其它主板加电原理不一样,是先经过那几个小小三极管,然后到IO,最后到开关角,完成加电过程~!
三极管可能会有坏的,若没有,换IO!~!~

网友:
怎么问题到你们手就变得这么简单呀
,我得找老师带我了,这样学真的不行了

网友:
坛子里有关于加电先决条件的贴子,自己看一下.

网友:
我去找找看,呵呵,心在飞翔,有没有时间教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