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的常见故障及维修
会员14941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9-17):
很多人对液晶屏都不太想弄,觉得它脆弱,维修风险高。其实不然。~
  液晶屏产生的故障大致有这样几种:白屏、花屏、黑屏、屏暗、发黄、白斑、亮线、亮带、暗线、暗带、外膜刮伤等。
这些故障中相对而言较容易维修的是屏喑、发黄、白斑、外膜刮伤。屏暗其实就是灯管老化了,直接更换就行。发黄和白斑均是背光源的问题,通过更换相应背光片或导光板均可解决。外膜刮伤是指液晶玻璃表面所覆的偏光片受损,同样人工就可以很好的进行更换了。当然这些通过更换就可以解决的故障实施时也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换灯管要注意安装到位,避免漏光;处理背光,要注意防尘,否则屏点亮后就会看到灰尘的斑点了;更换偏光膜要避免撕膜的时候把屏压伤,灰尘更是大忌,一旦在覆膜时有灰尘进入,则会产生气泡,基本就要报废一张膜重新再来了。
  白屏、花屏、黑屏基本均是由于电路故障产生的。首先应该排除屏线的断裂,而后看3.3v是否已经加到屏上,再依次检查后级是否有高压及负压输出、主控制芯片是否有输出等。有相当一部分花屏是由于行驱动没有工作,简单到飞几根线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少部分的花屏是由于行或列的第一片驱动模块损坏。
难度最大、维修成本最高的是有线屏的维修。这些故障的产生原因大多是相应的驱动模块虚焊或是损坏造成的,大家都知道在屏的玻璃和pcb板之间是用一些驱动模块连接。模块无论是和pcb板还是和玻璃都是有极细的焊脚一一对应相连。这种焊脚凭肉眼是无法分清的,也不是我们用烙印或是风枪所能焊接的了,要在高倍放大镜下,将焊脚对应后利用专门的设备进行热压。这其间所用的一些辅助材料,比如acf胶和acf清洗液均非常昂贵,而且操作环境的洁净度也直接影响到修复的成功率。这一项操作机器因素和人的经验因素差不多各占五成。但在一个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维修提供液晶屏维修服务。低价供应液晶屏、驱动板、高压板、灯管、外壳、偏光片等5l:
工程师手中修复的成功率基本在90%以上

网友:
理论的分析下来。确实是这样的。

不过我想维修经验非常重要还要有基本功。

网友:
理论说的很简单,实操起来就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