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点不亮塞养D CPU

楼主(2007-09-17):
INTEL865主板点不亮塞养D CPU 塞养A系列工作正常是那的问题?
cpu
点不亮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上C D的时候、检查一下PWM输出正常否?

网友:
我遇到过一块硕泰克的865,本身就是不支持cy d的,你先确认下板子是不是支持CY D

网友:
是呀,有些板是不支持赛扬D的

网友:
865的板子不支持 CY D 吗? 848 845PE都支持的呀 这板子以前就是上的CY D后来点不亮了
但是CY A的可以 上CY D CPU供电就没有

网友A:
查一下CUP的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