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RML开机跑故障代码 A7

楼主(2007-09-17):
小弟刚刚开始学习修理主板,水平有限也就换换电容的水平.

前两天卖电脑的朋友送我一张技嘉GA-8IRML的主板,说上电北桥发烧,估计是北桥挂了,让我拆配件用, 放了两天今天想看看板子,测试 过程如下 :
1. 空板上电 ,南北桥温度无异常
2. 上假负载 南桥温度正常,北桥温度逐渐升高,负载电压 正常,内存供电电压 2.0V ,内存供电管 高温,试着更换后 故障不变.
3. 仔细查看主板 发现 有 个MOS 3055管 附近电路板变色 , 也不管那么多 换了再说, 更换后 南桥温度正常 , 内存供电电压正常2.5V

4.上 CPU 和内存 试机 , 测试卡 跑码, 到 A7  停住 ,然后报警 常响,然后 跳到E1 ,查 故障代码说明也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更换的 MOS 管 是从 内存供电管出来后 到 北桥的供电 管(位置在 图  北桥 右下侧AGP 槽左上)

现在修到这个地步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请各位给点意见.

现在手头还有一块板子 ,开机后 代码跑到 A9 ,然后重起,然后又到 A9 , 重起 来回循环,也扔在那里.不晓得怎么弄

网友:
楼主刷个BIOS试试先了!

网友:
我遇到过
你试着换内存供电块子
不行的话就
换显卡供电块子
如果在不好那就是白桥咯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我今天也遇到相同的一块主板.也是跑A7....我把内存拿下来换了个插曹再插上就好鸟~~不行的话就查内存供电.

网友:
1.先清理槽子
2.换条子或是摁北桥及CPU
3.换条子的供电管子
4刷BIOS
5.换I/O

网友:
只有先刷BIOS 试下了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再更換內存或查內存供電電路

网友:
BIOS 或内存供电

网友:
放电再说呀~~!A7我经常放了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