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诊断卡不跑数

楼主(2007-09-17):
有一个时亮时不亮的主板,刚开始加焊过cpu座,南桥,北桥,连续亮了几次后就再也不亮了,经查:IO换过,pg信号电压4V,跑线到了一个门电路后,就没有跑线的点了,换过74 14门电路后,电压变成5V,后又查,南桥边上的晶振压降为0.4V,换过后压降变成0.2V,但是现在毛病还是上诊断卡不走数,请问还要查哪些地方??

网友:
请问楼主是什么样的板子呀!

网友:
七彩虹845的板子.....................

网友:
怎么没人出点什么见意帮帮忙啊。都急死人了

网友:
按CPU不工作来修啊

网友:
PG电压高了,查复位电路

网友:
pg信号原本不应该就是5V吗,原来是4V,换完才正常的啊,复位电路我也测了,pci和ide一脚均有复位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