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焊接金手指实图

楼主(2007-09-17):
前几天签应论坛兄弟们上传实物图.因为这两天没有拿到要修金手指的内存.所以无法上传...  手机像素像.不清楚!

1:准备工作级工具:

2:发个坏的待修内存金手指图   修前把没有金手脚的地方用刀片刮亮!

3:找到IDE线,并拨皮抽丝...

4:找坏网卡用吹风吹下金手指

5:取下金手指后.用刀片刮刮垃圾及灰尘!

6:把IDE丝插入坏金手指的小坏,通过铬铁焊接.把刚刚刮好的金手指放入内存没有金手指的地方. 用高温胶布固定. 用烙铁把金手指和丝进行相连... 胶布贴好后,用章光101滴入少许.

7:半分钟过后拿开胶布.用刀片把章光101滴入的胶水从金手指上刮掉!

8:上传修复好金手指的内存  注: 金手指一定要留长点.翻过去焊一下.  这样是为了以后插入内存,别把金手脚搞损!

9:中华香烟!:)(我平时只抽5元一包的)

网友:
看不清啊,拍的时候别抖,稳住一会

网友:
拿一个摄像头来拍更好一点,3CM微距的

网友:
你的老婆美女腿形不错!有百五十金吧

网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次有机会找个数码相机再拍!

网友:
拍这种图,未必要数码相机,摄像头就能拍得很清楚了,只要能调到3CM微距的就行。
看下面我随手拍的

网友:
高手...我都是直接换PCB的...焊接收钱难收,还老是出问题,碰见手多多老是插拔内存的....那就惨咯....

网友:
还不如换板,8片的20分钟以内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不需要本钱呀!~

一块内存的板在8元以内.

网友:
看了说明我才知道 最后一张图片是腿了
白!

感谢涛子做的这个 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

网友:
学习了不错,就是图不清楚,不过还是要谢谢

网友:
呵呵 看大家说是腿我还奇怪 仔细看看还真是腿
本以为是手拿香烟里

网友:
看不奥迪怎么班呀

网友:
新手不让看吗

网友:
还没看见 要看一下。

网友:
老出这个

附件: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怎么能看见呢

网友:
高人讲经.

网友:
我也是倒回去才看到有个女人腿,接的方法都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