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置不用而点不亮

楼主(2007-09-17):
一块810本来是正常的,放了很长时间再用就不亮了,代码什么都有,c1,c0,居多,或者干脆就是ff,复位灯不亮,run灯有时亮,

内存曹根好板子对比,有个脚没电压,好板子是2.5v,这个脚是直接进北桥的

北桥有些烫手,电压测试都正常,弄不好了,

网友:
先洗涮一下看看吧,再根据代码去修了!

网友:
板子会放坏的,多人都有教训,放久的主板最好用风枪先吹下再点

网友:
板子放着放着,时间久了就用不了,经常碰到

网友:
不能直接空放,应该放在静电袋里。这样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有时候,不能用的板子,放着放着,再拿出来时,又能用了,一点问题都没有,还超级稳定。

真是搞不明白

网友:
是呀,放坏的我碰过,放好的也碰过,现在在用的1.3G的板子815就是放好的,不过用一段时间又会坏了兰屏,再放一两个星期又会好起来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  就是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

网友:
多部分是接触不好,或是时间久了出现氧化现像,见议用前先用风枪吹下

网友:
这个问题本人也遇到过几次,一般板子时间放长了,在点不亮的情况下,我每次都是用吹风吹,一般吹完后都没有什么大问题,都可以点亮

网友:
我的板子修好放在那里不用,有时就点不亮了,都是用静电袋套着的。看来要用吹风吹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