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测量开路短的基础性问题!

楼主(2007-09-17):
DT3900数字万用表,测量ATX电源20口为例!
测得绿线对地阻值为1024,如果测得此值单纯为1也好理解,为开路,可能有管子烧坏。
测得为0或者为相应数值也好理解。为短路或者微短路。测得为1024我怎么理解?理解为
开路或者轻微开路?
电源

网友:
是不是数字还在变化啊,一个计算机世界里好是熟悉的数字~~~~~不过一般人家不测试绿线的对地阻值的,那不是供电一般的情况下测试的意义不大。。。。。。。。。。。

网友:
是呀,数字在不断的变化,不管是不是绿线,这底到是怎么回事,楼上的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