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笑得死人的送修板,绝对真实,大家都看看

楼主(2007-09-17):
MSI的K7主板,,具体型号忘记了,此主板为前天送修板,当时测试各关键点没有发现问题,但是不读CPU,把BIOS,IO,等依次更换依然无效,当时要修的主板好多就放一边去了,今天早上起得早觉得事情不多,所以打算再修此主板,谁知道我一向喜欢用而且一直在用的诊断卡找不见了,于是我顺手在维修台上找个别的诊断卡插上(我一共有三个测试卡,有一个很差,很少能显示数字,所以几乎不用,有个不太稳定,就是现在说到顺手拿的那个,也很少用,还有一个是稳定的,几乎都在用,但是今天早上找不到了),以为此卡也常不跑码,所以我就用100M的示波器插在PCI中观察,嘿嘿,奇怪,既然有波形了,凭经验分析,如果是好诊断卡,绝对跑C1了,心理还暗喜,以为已经修好了,可是当我拔掉此诊断卡后,又没有波形了,经过好多次的反复判断,经过真的肯定不上此诊断卡就不开机,于是我又换上了那个最差的诊断卡,结果还是不跑码,后来到了中午,我那原来一直用的稳定的诊断卡找到了,我插上还是一样不开机,换成第一次用的那个诊断卡就一切OK,好是郁闷,我到现在也不明白那是为什么,后来别人送东西来修了,不想研究了,就插那可以开机的诊断卡上去进系统测试,记过键盘和鼠标在进WINDOWS后均不能用,不进WINDOWS就一切正常,大家说说说不上SB故障啊,真实的维修经历,请大家分析下

网友:
此主板今天已经换给客户了,那是同行他,我连同诊断卡一起给他,让他尝试一下USB口,如果能用就将就了,我觉得应该是SB问题了,也是是上了那诊断卡后把某个信号拉成低电平强制SB工作。。。。。。。。。。。。。。

网友:
呵呵.修板界果然是奇事连连,正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毛病也是出的千奇百怪

网友A:
不懂,请大师傅们看看吧,顺便看看和我遇到的情况是不是差不多
我经常碰到一些机子,有些不能触发,有些能触发无反应。但只要一插上检测卡,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正常得很,再把卡拔下来,也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我今天有把那主板买、下解剖的冲动。。。。。。。。。。。

网友:
偶有一块昂达845板子,有时开机点不亮!!强行关机,再开机才会点亮!最近怎么搞都点不亮了,就算点亮也进不了系统!!插了块诊断卡!爽!!一切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碰到一些机子,有些不能触发,有些能触发无反应。但只要一插上检测卡,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正常得很,再把卡拔下来,也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我也有碰到过这档子事, 反正搞得我莫名其妙...........

网友:
没有遇到过 很新鲜  值得关注 那位高人给解释解释

网友:
此事千真万确,我几年的经验碰到几十次都有了,不触发,不跑码,一上卡就好了,而且再去掉卡还是好了,因为修板不内行,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大虾知道吗

网友:
我也曾经遇到过一片PM266的板子,插上诊断卡就一点事没有,拨了就时亮时不亮。最后只好送一片诊断卡给人家了,好在还不赔钱。

网友:
呵呵.好怪啊.....搞笑的诊断卡!

网友:
某控制线上拉电阻开路,好像

网友:
打过AD,都正常。。。。,

网友:
呵呵,小弟今天长见识啦!!!!!!

网友:
很奇怪哦,还得配着你的卡才能用

网友:
不错的哦!
可以实时超频了

网友:
这个现象 我也碰到过 是有点郁闷

网友:
诊断卡???815板----我也碰到过!还想深入研究,可惜!!

网友:
有这样的事?以前见过主板上插着诊断卡的,还以为是修电脑时师傅忘了取出来了,原来是故意放的

网友:
好像都碰到过,不过原因?求高手解答

网友:
可能是因为接触的少吧,我倒还没有碰到过,如果有幸遇到一定仔细研究下,你们有换PCI板卡插入试过吗?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
又长了点见识!怪事不断。

网友:
这种情况也遇见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要用测试卡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也遇到过,不好解释啊

网友:
天下之大, 其事無所不有呀!! 學習了喲!!!

网友:
我也遇到过,结果是客户买了一块测试卡插在主板上用了。呵呵!!不可思议的!!!

网友:
见过很多个了啊.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没有时间来解决

网友:
我也碰到过,弄不清咋回事,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我也遇到过四楼的情况。

网友:
对,我就放了好几个检测卡了,拣到检测卡的朋友不要窃喜哦,如果你取下了,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麻烦~!~!

网友:
晕 今天 真是涨见识了 也算学了一招吧

网友:
有哪位高手知道,解释一下了.

网友:
那就怪了我一次都没有遇到过
今天长见识了

网友:
我用的主板是硕泰克75DRV4,买了个显卡,线条断,后来焊上后无法起机,并且只要插上显卡主板连报警声都没有了,我有块PCI的测试卡(后来才发现那测试卡不适合AMD的CUP,怪不得一直显示都是D0),插上后就能起机了,然后把卡拔去后,仍能工作,我还一直以为是显卡接触虚呢,现在看来有可能和我用过测试卡有关。

网友:
哈哈,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
我遇着的话肯定研究到底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哈哈,看来什么情况都有啊

网友:
真的是增长了不少见实呀

网友:
LZ说的SB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