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上赛扬D全攻略

楼主(2007-09-17):
老主板上赛扬D全攻略(转)

改造前先了解:两个标准VRM与FMB 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前的处理器市场热闹非凡,频繁的架构转换令打算升级的用户费了不少脑筋。在Prescott内核最具实力的今天,许多使用i845、SiS 645以及VIA P4X266等系列老主板的用户却无法选择Prescott核心的处理器,这多少令人有些心有不甘:毕竟用户购买这些主板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就需要面对被淘汰的可能。为此我们撰写了这篇文章,就是要让这些用户发挥好手中老主板的性能。从目前来看,Prescott核心的P4想要在老主板上面使用比较困难,而使用Prescott核心的赛扬D系列处理器搭配老主板却不那么费劲,稍有经验的DIYer即可完成,不但省了购买主板的银子,而且还提升了系统的性能,何乐而不为呢?在下面的文章中,我们会把具体的操作方式一一为大家道来。
一、VRM与FMB标准
    在开始改造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主板可支持(最高主频)处理器类型的原理。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发展到高主频之后,处理器的功耗已经相当大,此时工作电流要求已经不是老一代FMB规范所能满足。更为重要的是,高主频CPU所要求的供电条件更为苛刻,必须减少杂波以及各种不稳定因素,此时不仅仅电压调节模块需要对供电作出相应的规范化设计,甚至还得包括复杂的CPU管脚定义,以对CPU进行检测。也就是说,CPU物理针脚的彼此兼容并不意味着电气性能也能互容。由此可证,Prescott内核的赛扬D处理器未必能与支持Northwood内核P4的Socket 478主板进行配合,因为主板未必能够满足Prescott的需求。
    大家都知道:Prescott内核的设计功耗相当大,比如P4 3.2E峰值功耗达到了103W,电流则达到91A。要满足CPU这样的需求,主板就必须符合FMB 1.5主板设计规范。事实上,Intel自己最初也没有估算到高频Prescott会有这么高的耗电量,按照它早期提供给主板厂商的FMB 1.0主板设计规范,只要求峰值功耗达到89W,电流达到78A就可以了。因此,如果主板厂商原来在设计自己的产品时只按照FMB 1.0规范,而没有留出一定余量的话,那就会出现可以支持低频率版本Prescott,但无法让高频率版本Prescott正常运行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主板连FMB 1.0规范都没有达到,那当然就彻底无法支持Prescott了。

网友:
除了需要更高的FMB标准版本外,Prescott内核对于VRM标准也大幅度改进。我们不难了解:早期的Pentium II与Pentium III遵循VRM 8.1~8.4电源规范;其中VRM 8.4标准对应Socket 370接口的Pentium III,VRM 8.1标准对应SLOT 1接口的Pentium II,VRM 8.2标准对应为PPGA封装的赛扬,VRM 8.3标准对应多CPU系统,而Tualatin核心的Pentium III及Celeron III则开始遵循VRM8.5标准;Intel在推出Willamette与NorthWood核心Pentium4时则正式引入了VRM 9.0标准。很自然,下一代Prescott处理器则需要VRM 10.0标准来支持。

    然而事情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简单,因为VRM 10.0电压调节模块标准很容易做到,而FMB 1.5电源控制模块规范却因为时间关系而没有在大多数主板上得到贯彻。Intel在设计Prescott 处理器仅仅考虑到VRM标准,甚至甘愿冒着不兼容Willamette核心的危险,早早地在I865/875系列芯片组中采用了VRM 10.0。但Intel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是0.09制造工艺也没能令Prescott 处理器功耗下降,此时推出的FMB 1.5电源控制模块规范既增加了主板的制造成本,又令很多主板厂商措手不及。

分析原理:老主板兼容Prescott但恐怕难以胜任高频赛扬D    标准是死的,电路设计是活的,或许以此来形容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现象是最为合适的。由于采用Prescott 内核的处理器与Northwood(C步进)处理器核心电压不一样,所以一些主板工程师们很早就安排讯号路线,并以电位差形式去辨认这两款处理器。在Pentium4(Northwood内核)处理器的针脚中,有5根针脚是负责向主板传递CPU的工作电压编码。如果按照VRM规范命名,它们分别被命名为VID4/3/2/1/0。而Prescott 内核的处理器却有六根针脚负责向主板传递CPU的工作电压编码,其中多出的一根便是VID12.5,它的作用是实现12.5mV精度的电压调节。显然,只要主板厂商增加这一管脚信号并在输出电压上进行更高级别的滤波,那么此时的VRM 9.0标准将近似于VRM 10.0。即便是Prescott 内核的处理器有检测电路,主板厂商也可以选择屏蔽。

  从技术上分析,这种“瞒天过海”的方法并非是难以实现的,只不过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无法正式采用VRM 10.0标准的I845系列芯片组必须绕一个大弯子。当然,仅仅做到以上这一点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此时FMB规范仍旧是1.0版本,而且BIOS也需要更新。针对这些问题,主板厂商一般采取增加PWM线路来提高输出功率,BIOS更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网友:
简而言之,由于i845系列甚至SiS 645、VIA P4X400系列在物理针脚上兼容现有的Prescott 处理器,因此主板厂商的确存在改进设计的可能性。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FMB规范的限制,所有采用这些芯片组的主板在使用Prescott 处理器时都会遇到频率自动下降的问题。无论用户在BIOS中如何设置,其主频都不会超过2.8GHz,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而且我们必须要注意:如果你的老主板并没有针对Prescott改进设计,那么就必须自己动手,而且考虑到功耗问题,一般也只能配合低频率的赛扬D。

正式开工:当年流行的I845PE 一定不少DIY玩家在用吧    对于低频率的赛扬D处理器而言,VRM与FMB标准都可以沿用上一代规范,要让老845主板把Prescott错认成Northwood,只要对AD1、AF3、AE26三个针脚进行修改,因此我们所要做的是屏蔽相应的检测功能,而其检测功能依靠CPU上的AD1和AE26针脚来实现。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赛扬D的内部供电也有改变,而且无法通过主板上的CPU插槽进行改进,此时不得不借用CPU针脚上的电压定义。

网友:
万幸的是,Intel完全公开了电压定义针脚,而且只要将针脚AF3与AF4连通,那么等电势的AF4所具备的1.2V电压可以传递到AF3针脚,这也恰恰是我们的最终要求。现在我们的改造已经变得十分简单明了:屏蔽AD1和AE26针脚,同时将针脚AF3与AF4连通。其中AD1引脚是让VRM来判别CPU是Northwood还是Prescott,判断后采用不同的VID规格来给CPU供电,而老845主板并不支持该功能,因此将其绝缘屏蔽就可骗过主板的检测。AF3引脚在老主板处于“空接”状态,但Prescott需要给这个引脚供应一个1.2V的电压,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给它供给一个1.2V的电压才行,比较可行办法是连接临近的AF4引脚;对于AE26引脚,我们同样将其屏蔽即可。这样我们的老845主板就可把Prescott核心的赛扬D识别成为Northwood核心的P4处理器了。

具体操作:屏蔽AD1和AE26针脚是关键 也许你会有更好的办法    最常规的方法莫过于涂指甲油等绝缘物质了,但是我们极力反对这样做。在涂抹指甲油时,我们很难做到完全覆盖,而且各种指甲油的绝缘性也不尽相同。一旦CPU在工作忽然因为绝缘失效而改变电压,那将是十分危险的!至于网上流传的给CPU针脚加装外套的方法,其操作难度太大,因为此时一定要保证完全绝缘的话,外套必须大于针脚高度0.5mm左右,这是很难控制的。此外,为了便于制作,一般都选用胶管。然而,这种材料的耐热性很差,一旦熔化,其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在否定了这两种方案之后,我们还是谨慎地推荐Socket插槽修改办法。大家可以准备一把尖头锥子或者镊嘴钳。首先,我们用巧劲将Socket插槽的上盖掀开,这一步一定不能用蛮力,否则会损坏插槽。当掀开上盖之后,我们就能发现相应的针孔,其中有弹簧铜片相连。

    现在大家应该想到了吧,我们只要用镊嘴钳将弹簧铜片取出即可,这样可以100%地保证绝缘。这种修改方法的最大优点便是可以保证CPU的安全,只不过大家在操作时一定要小心。

具体操作:连通AF3与AF4针脚大功即将告成 具体操作很简单    从理论上说,我们只要用铜丝将相应的针脚连接即可,这在Socket 370 CPU中也被广泛使用。然而事与愿违,Northwood P4采用Socket 478,其针脚密度大得惊人。我们根本无法找到合适的铜丝,稍不留神就会与周围的针脚相接触!更加麻烦的是,太细的铜丝没有任何韧劲,一旦将CPU翻一个身,它将很难固定住。

    为此,我们不得不寻找电阻值更小、导电能力更强的材料。最近导电银漆又进入了DIYer的视线,这种材料在电子技术领域被广泛运用,绝大多数大型电子元件商店都有购买。

    在进行这一步操作时,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可以使用牙签之类的尖细绝缘体来进行工作。不过千万不能让导电银漆与其它针脚相接触,不然就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值得一提的是,电子商店还有银漆笔出售。这种产品只要在两个针脚之间轻轻地画一条线即可,可谓安全方便。美中不足的是银漆笔的价格较高,有条件的用户可找别人借用,这也是最省力的方法。

    即便连接针脚有误,只要你还没有通电,我们还是有挽救的措施:由于导电银漆的膏体原料是硅树脂,属于有机物,根据相似相溶的原理,它可以完全溶解于酒精,而且溶解度不低。如此一来,即便大家连错了,还是可以通过酒精擦除。不过,这里用的酒精必须达到95%以上的浓度,最好是无水酒精。

网友:
动手前必读:注意事项要切记 胆大心细不可少    小提示:万一买不到银漆怎么办
    如果买不到银漆,我们还可以采用Socket插槽内连的方法。具体做法如下:首先找一根电线,将外面的绝缘包皮脱去,然后就可以得到一根很细的铜丝,将其连接AF3与AF4针脚对应的CPU插槽的弹簧铜片。由于铜丝很细,因此肯定不会影响CPU的插入。大家在使用这种方法时,要尽量将铜丝紧贴住CPU插槽,这样在插入CPU时就不容易脱落,也不会碰到其余的针脚。不过这种方法肯定不如使用导电银漆那么保险,属于第二选择。

    小知识:为何不能用铅笔连接

    说到将断开的针脚连接,很多人首先联想到的可能是“铅笔大法”。然而可惜的是,赛扬D的内部下拉电阻值远不如当年Duron等AMD处理器那么大,因此石墨所提供的电阻还是太高了,CPU不会将接点看作是连通的。

    注意事项:

    对于这次改造而言,稳定性和成功率是最值得玩家注意的。在此我们提醒大家,对于主板而言,推荐使用三相供电的主板,因为赛扬D功耗比较大,对电流的要求比较高。手中的电源如果不够强劲,则需考虑目前的主流产品。

    此外,我们手中的老主板在经过改造后,部分用户或许会发现开机后在BIOS检测过程中系统会出现内存错误,需要连续重启开机几次才能正常的现象,出于稳定性的考虑,建议大家升级最新版本的BIOS,只要能进Windows系统,赛扬D就能很稳定的工作。

    如果改造后机器可以点亮,那么玩家则需要要在成功自检后立刻检查CPU的核心电压,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另外购买一款较好的散热风扇必不可少,因为Prescott核心赛扬D的发热量实在是不敢恭维。

    写在最后:

    经过如上改造,你手中的主板应该就可以顺利支持2.8G主频以下的赛扬D了。上述方法只要胆大心细,改造后的主板不仅可以支持最新的Prescott核心赛扬D,同时在价格方面还会凸现优势,无形中提高了主板的性价比和使用年限,对于老Socket 478主板用户来讲的确是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我们需要说明的是,自行改造主板风险很大,我们只提供具备可行性的方法却不能对读者的行为负责,建议用户在操作过程中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主板将有可能损坏,同时经过改造的主板将失去厂商提供的保修。因此改造之前希望用户能够考虑仔细。最后祝大家改造成功,充分体验升级所带来的乐趣!

网友:
顶一下!小羊D的性能的确不错!不过俺有好板,呵呵,

问一下,怎么改造让,上小羊D的,865能上普通的小羊四啊

网友:
学习学习   和谢谢 辛苦了  俺也事实

网友:
请问LZ这样改完后还能用回老赛扬吗

网友:
**,这样能行不?我估计板子要挂

网友:
找个时间尝试下

网友:
不能在主板的背面把AF3/AF4相边吗?

网友:
我现在要把C4用在P4M800(478座子)主板,谁能帮我改啊.
就是反过来在支持赛扬D的主板上赛扬4CPU.

网友(2008-03-21):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网友(2008-05-11):
历害这也行,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楼主能不能把我的865改成支持2160的啊

网友:
LS的,你改了没什么意义哈,呵呵,2160没有3.0超到3.2的性能高(实际上不超也没多大差别,2160按照INTEL的算法,也就是相当于P43.0,)
显卡也别迷信什么PCI-E,那玩意早期产品如7300LE的128M性能不如256的9550
如果你还想改的话,有钱(比如整个3000RMB),改也是行的,

网友:
高手,思路可佳,非一般动手能力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