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E的主板的CPU上风扇开不了机!!!

楼主(2007-09-17):
我这里有块845的主板,用的CR2.4的U,256内存,5200显卡,上几天用的好好的,后来拆下来再上了就不好使了,怎么测也开不了机,之后风扇不卡紧,只是放在CPU上就能检测过去也能开机,之后把风扇卡紧后就是不检测,也开不了机,试了好多次了,只好不把风扇卡上就没有事,一卡上就完了,开不了机,请问这里的高手们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没有啊,在这里先谢各位了.

网友:
好像是座有虚汗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试试了,先谢了重新整一下吧

网友:
先加焊CPU座咯,然后风扇换个带加强板的就行了.最后的绝招就是换CPU座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