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系列的BIOS用哪种编程器写

楼主(2007-09-17):
最近修775 和754的主板发现有很多板都是用的39系列的BIOS芯片.我是用的48的编程器,发现不能写,总是报错.还有一种是49lf004b的也写不了.

请问你们都是用的哪一种编程器?

网友:
我的WH-500AP都有这些型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写W39V004FAP就出错,还有那些容量为384K的也写不到,气死我了,等赚到钱了换台好的.但是买这台玩意去了我800..郁闷死了

网友(2008-04-01):
我的TOP2048也是一样的,不但39系列不可刷写外,更有甚者连3MB的BIOS也不刷不了,老是刷到一半左右就出错.

网友:
不会把。。。
我买的268元的思泰佳G54都可以刷你们说的

网友:
我也是,我买的260元的矫龙都能写哦。,,,,,,,,,,,,,,,,,,,,,,,,,,

网友:
39系列的BIOS我用网上买的那种一百多块钱的编程器一次也没成功过,看来要考虑上台280U或者580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