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黄花牌40W烙铁的问题

楼主(2007-09-17):
请问,如何为这种普通烙铁做个接地?

网友:
电源线换那种3脚插头,接地就接在烙铁的金属外壳上(拆开烙铁就明白了)

网友:
换三脚插头就能接地???一般的家庭、商业用电插坐里没地线的吧??

网友:
哎..算鸟还是买焊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