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的109FS5 专题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9-17):
今天,收到一台飞利浦的109FS5,故障为不加电。
拆机维修:发现保险烧了, 主变压器边上的一个尖峰吸收
二极管
击穿了,其余正常。
我更换了这二个元器件后。上市电,在触发开关前有哒哒声,像是秒表走动的声音。 于是我按
了一下开关键。指示灯亮了,但不断发出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同时伴随指示灯不停地闪。
查行管正常,我吸空高压包上的B+电源脚,故障依旧。
我怀疑是包坏,但为什么在只上市电,不触发开关之前,有哒哒声。
我搞不懂在只上市电,不触发开关之前,电源ICTEA1057这个芯片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工作
状态?
请大家发言,帮我指点一下。 先谢谢了。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出某路有短路包括 三端稳压器降压出来的,
查查光藕.开关管和它们的外围元件
呵呵,也有可能是开关变压器在叫唤(传说中的 开关变压器不良
听说过,没有见过)
[
]

网友:
1507的第5脚的下接电阻先换了,注意换成小的,不能大,上第三脚的电阻改变一下阻值.问题应该能解决

网友:
有点象电源内阻过太的现象! 你仔细查下33欧的电阻,
[
]

网友B:
33欧的电阻?
位于哪个脚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