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机型:IBM600屏幕无图象
会员14941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9-17):
故障机型:IBM600
故障现象:屏幕无图象
解决方法:该机器在检测过程中发现其在特定的角度下有图像但是短暂性的,松开就不在有显示。根据这个现象考虑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将机器拆开检查屏线发现有别于其他机器其外观完好并无断裂的地方而通常这中扁平硬皮的屏线出现问题大多是断裂造成的,用万用表按线序测试发现哟两组信号线确实有断路的现象。用刀片将屏线表面刮开露出铜线在进行飞线维修,但由于损坏的地方正为折点弯曲几下后就不行了。最后决定测试线序重主板端直接飞线到屏上相当与重新制作一条屏线至此问题全部解决。

网友:
维修机器时要多观察,根据经验判断也是维修的一种方式!
以前在联想里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故障诊断思路,当然是板卡级的,倒不如芯片级也开发一个这样的思路就很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省了屏线钱了!屏线不便宜,也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