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6898键盘串键硬盘检不到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9-18):
故障机型:联想6898
故障现象:键盘串键硬盘检不到
解决方法:该机器主板和电源板I/O接口板是分离的不是在主板上的故接口间容易出现松动现象将其重新固定发现问题依旧,经仔细检查发现主板与I/O板的接口出现了翘脚的现象既脱焊了,重新将60个脚焊接并用脚辅助固定问题解决。
解决方法

网友:
楼主好幸运.我还以为南桥或IO出问题了呢.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笔记本主板,像那种串键的多半不是接口的问题/PMX虚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