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在开机电路中的测试脚

楼主(2007-09-18):
一:IT8712          :按下开关按建的触发信号,经过I/O芯片的PANSWH#GP43(75脚)功能引脚送到I/O芯片内部,经过I/O芯片内部的触发电路检测后,再由I/O芯片的PWRON#GP44(72脚)功能引脚输出一个控制信号,到南桥芯片中的PWRBTN功能引脚,最后南桥芯片的SLP-S3功能引脚输出一个"SLP-S3"控制信号到I/O芯片的PSIN/GP45功能引脚(71脚),再从I/.O芯片的PSON#GP42(76脚)功能引脚输出低电平信号,将ATX电源的14脚电平由待机是的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实现开机操作.
二:IT8712GB     :工作原理都是由那几个信号脚工作的,但是要注明一点IT8712和IT8712GB脚位是不一样的,IT8712GB(PWRON#GP44是103 脚    ,PSON#GP42是107脚,PANSWH#GP43是106脚, PSIN/GP45是102脚)这就是为什么IT8712和IT8712GB不能能用的道貌岸然理哈

三:    W83627    :W83627HF的61脚上是由5VSB紫色经提供的待机电压,提供I/O内部的开机触发电路工作所需要的供电.当点PWR开关后,W83627HF的6脚上得到一个高电平,67脚经内部电路逻辑经南桥送出一个3.3V到0V的电压跳变,此信事情叫做PWR-BTN-SB#信号,南桥收到此信号后,给I/O芯片的第73脚送出SLP-S3#信号,I/O收到此信号后,在72脚送出一个持续的低电平,将绿线的电压拉低,完成开机

这就是几种常用的I/O在开机电路中几个引脚扮演的角色哈                    希望对各位朋友有用.

网友:
看看不错,我正在积极吸引论坛精华,呵呵

网友:
积极吸引论坛精华 g很多这样的

网友:
看了半天看得很糊涂,楼主表达不清,
其第一,第二就是握手信号的引脚不同,希望大家
把自已知道的I/0芯片的测试点都发出来如w83637
、W83697等。
我再给楼主补充一下,
南桥测试点中还有两个待机电压一定要测。一般待
机电压的故障都是由电压电路产生的,比较常见。

网友:
看了半天,不是很明白,能再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