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里有声音!请教一下!

楼主(2007-09-18):
飞立浦107FS我看里面太脏了,就打开用吹风机吹了一下,打开以后里面就有很小的吱吱声,不知道怎么会事,还有就是下面的按键也不好用了,请高手们给我看看.谢谢了
显示器

网友:
107FS的按键容易出问题.换新的就OK了.如果没有新的,上点油也可以.至于吱吱声嘛,看是不是高压帽在漏高压,这款显示器的高压帽很容易破的.另外,有些吱吱声也是正常的.只要不影响使用.

网友:
现在是没有声了,就是按键还是不可以用,只能换新的了??????????

网友:
只能全换新的了。。
还有看看是不是按键板的线没插好。

网友:
产生吱吱声的原因是震荡频率过低:300V滤波电容容量不足。

网友:
看是不是高压帽在漏高压,这款显示器的高压帽很容易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