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07(S6)

楼主(2007-09-18):
折下行管,在C极对地,接上假负载,测开关电源各组输出电压正常,但消磁继电器,哒哒响,接上行管,也开不了机,消磁继电器,哒哒响

网友:
在接假负载时,测各输出电压,很稳定

网友:
CPU是没问题的,我以换,型号是SAA4848

网友:
有可能是行上有问题,没有AFC信号反馈到CPU。

网友:
是呀,我也是这么想的,但不知怎么个检修思路,请指教

网友:
这种情况,它可能行场没工作,在接假负载时,它不能正常工作,我没办法,去检测,

网友:
请高手,说下,检修办法,

网友:
还有就是总线上挂的芯片有问题。CPU在不停地寻找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下行管,在C极对地,接上假负载,测开关电源各组输出电压正常,但消磁继电器,哒哒响,接上行管,也开不了机,消磁继电器,哒哒响

三星有107S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