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与加速极的顺序。

楼主(2007-09-18):
我的高压包刚刚换上。可是忘记了哪根是聚焦极,哪根是加速极。
高压包出来一根红的,一根白的。面对显示器尾部。一左一右,哪根接红的啊。。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大家帮个忙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把管座面朝自己。左边的是红。右边的是白/2根都是聚焦

网友:
根红的,一根白的
-----------------------------

1、下次记得取的时候自己做标记。
2、用表测下,几百伏的是加速极,几千伏的是聚焦极
3、你的标题不对,应该是:如何区分显示器高压包上的聚焦极、加速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只因我现在换的高压包我和原来的那个坏的的红白顺序不一样。倒置我不知如何是好。现在好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