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8P-G主板开机点不亮

楼主(2007-09-18):
技嘉 GA-8I848P-G主板  Phoenix BIOS 开机点不亮 诊断卡C0--00--C1 敬请各位同盟指导.

网友:
测试卡显C1?你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没(替换法确定一下)   要是真的是主板问题重点检查一下内存这方面

网友:
怎么发了两个一样的?

注意板规。

网友:
首先 确定 是内存还是主板的问题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 看看 内存供电  BIOS有问题 也会不过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因为我后退后又点刷新无意中发了两条

网友:
内存条没问题 肯定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不?看看

网友:
应该是BIOS 的问题,我在修主板过程中,碰到好多这个问题

网友:
你先去查下内存旁边的MOS管有没有2.5V,  如果没问题就去查BIOS    也有可能是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