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测CPU供电 高手请进帮忙指点一下新手也来看看吧有好处的

楼主(2007-09-18):
个人测CPU供电方法
判断几这板子是几相供电 把万用打在蜂鸣档上 一支表笔接黄色12V另一支笔接场效应管的各极 蜂鸣几下就说明是几相供电,蜂鸣响的那极就是Q1的D极,然后用Q1的S极测Q2的D极,用蜂鸣档测会响的(好像不管Q1 Q2的D极都是只有一个脚的那端 不知道这样说对不 个人的总结哈) 找电源管理芯片 一支笔接Q1的G极另一支笔就在CPU座旁的集成芯片上乱点,如果蜂鸣响说明这是电源管理芯片,并且是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出极。 另外Q2的S极接地,我遇到过一个单相供电中有3个场效应管,一个是Q1另外2个不好说,它们的S极都接地难道他们全是Q2,要是这样说的话那么多的那个Q2会有什么用呢?
   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单相应该是两个场管啊,一个上管一个下管.会有三个吗

网友:
但2相供电中有6个效率管,我认为有这可能

网友:
應該有這種可能, 但有什麼作用不太清楚, 還是請高手指點喲 !!

网友:
有下面2个并联当一个用,增大放电回路电流和减小放电回路阻抗。

网友:
张老师到过这里顺便回答一下我这种测试方法对不 谢谢了

网友:
没有什么不同的,一样的测试方法。如果不知道,自己在论坛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