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不启动,通电未启动前键盘的3只指示灯全亮,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7-09-18):
我的主板不启动,通电未启动前键盘的3只指示灯全亮,测键盘接口的1、4、5脚都有5v电压,不知是什么原因?偶然也有一次启动成功的时候,非常奇怪。请高手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启动后,cpu风扇转,主板供电正常,不进入自检,无报警,黑屏,无反应。

网友:
又不说清楚,至少代码是多少要说啊

网友:
看看开机、触发电路的基础吧。

如果你只是想修好主板,还是给专业人士。
如果你是想学修主板,看看基础。

网友:
最起码 你得有个检测卡吧  看看代码显示的是多少

才可以确定大概问题的方向啊

网友:
应该先看一看侧寺卡代码是多少

网友:
主板测试卡显示FF不变,按重启显示d3,代码都没有此说明。

网友:
看看电源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有时能启动但进不了自检。有时根本启动不开。把硬盘电源下了能进自检。后来发现cpu风扇转速有点慢。换风扇解决。
估计原因是电源质量着。供电不足造成。

网友:
应该是触发电路的问题!

网友A:
裸板插测试卡,启动后,显示FF,Run不亮,重启灯常亮,OSC不亮。键盘数据线等都有5v电压,插上键盘,三只灯都亮,请问高手指点如何解决?

网友:
等高手来吧
我是新手对这些都不是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插测试卡,启动后,显示FF,Run不亮,重启灯常亮,OSC不亮。键盘数据线等都有5v电压,插上键盘,三只灯都亮,请问高手指点如何解决?

LZ  所谓的裸板,CPU装了吗?   如果不装RET灯会常亮的

D3 一般是AMI的BIOS   应该是检测内存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我上次碰见过一台电脑插上插头自动开机的,CPU风扇也转就是一点反映也没,黑屏,电源拆看就看见有电容爆了,

网友:
我测量了主板电源接口,电压都对。谢谢11楼的指教,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
说说是什么I/O,,,是不是集成开机功能的...

W83977 IT8705不集成开机..其它都可以.

网友:
如果诊断卡没有显示的话,是CPU供电部分的问题

网友(2007-10-25):
是cpu坏了,换一只好了。

网友:
晕,你也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