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0BB主板问题!!

楼主(2007-09-18):
不转,电路板型号是2060-001292-001.怀疑是马达驱动芯片坏了.可是看不到烧伤的痕迹.请问各位高手.应该怎么样快速准确的查到具体问题呢?
给个详细方法吧
芯片

网友:
测量供电线路是否有元器件开路或短路!

网友:
WD的不转还真不好查,有条件还是建议换板,安全快捷。

网友:
还是直接换个好板子吧

网友:
多谢张版主,我是新手,正需要这样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