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ATX电源质量问题

楼主(2007-09-18):
要了解ATX电源质量问题,可以到下面的帖子去看,全部有90多个页面,如果拷下来有30多兆,还要花很多时间。
http://www.pcpop.com/doc/0/184/184581_5.shtml

现将结果给大家参考。表中“错误”的意思是测试仪器的问题,不是电源有问题;fail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如果这表是很正确的话,从中就可以看出那些20-100块的电源是什么货色了

网友:
除了700W以上的电源其他全部有多张拆开的照片,里面有假元件的有拆开的的元件照片,基本上可以相信这份资料。

网友:
这文章我是看过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我也是相信这篇文章的可靠性可信性。

    记得我在以前在一些贴子的跟贴中就提到过,那些便宜的电源,价格十分之低,做工十分之~~~无语。
    从我们个体消费者身上是无法把电源一一拆开观看、测量的,但我以前也曾了解过一些电脑电源的情况。我只能从价格上来说一下:那些在市场上卖30-80块左右的电源,如果你们知道它的出厂价是多少,我想你们肯定会惊诧得张大嘴巴  ——就如同我当年一样。

    反正就我个人来说,摸电脑这么久以来,在普通电源里我只相信长城一家,我个人浅见,长城电源在普通电源里算是最好的了(这个好,我是指长期稳定性)。这么多年来,我只看到长城电源出过一次问题,就是刚开始实行3C那年,长城电源并没有长价(以我能买到的零售价为准),但就在那一年,长城出现了大面积的输出电容鼓包、漏液、爆浆情况。随后长城电源就比原来长了约10块钱的价,到目前为止我又没发现有这种现象发生了。
    顺便提一下某种了名的电源(相对于我认为的长城电源的长期稳定性)。此电源在国内也是很出名的,做工也很扎实,用料也很足。我曾替朋友前后买了两个一样的这种电源。近来有一个电源输出电容爆浆了。拆开一对比,先买的一个,输出用的是红宝石的ZL电容;后买爆浆那个用的是台系不知名电容(我不知而已)。

网友:
结论: 一公斤以下的电源少用为妙。

网友:
反正我认为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不懂选的话老老实实买一个长城电源比较合适。
在同等预算下,宁可买低频一点的CPU、显卡等,也要调节钱过来买好一点的电源。损失的那点性能,在使用中根本就感觉不出来。

网友:
质量好不等于不会坏。

关键是:
1、短时间内的返修率;
2、坏的比率/用的时间长短;
3、坏的时候损伤(坏)别的配件机率;
4、本身没坏(死)却在使用过程中损伤(坏)别的配件(这个就要凭各人的经验)。

另:
市面上可以买到假长城电源
实行3C那一年的货有问题,尤其是贴黄色防伪标签的(好象是04年,个人看法)。

网友A:
电源的质量问题会导致硬盘损坏等严重后果,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如果硬盘容易坏请把电源换掉。。。。。。。

网友:
    小电源也有大道理啊!  这下看来,买电源的时候心里有数了. 各位高手总结的经验是长城的比较好啊!  重量越重越好,以后注意了. 咱们这里好像什么专区都有,这个光驱和电源好像是偶而能看到几个好贴子,可能在高手眼里是小儿科,这些东西对我们这些菜鸟有些时候就是一座不可跃过的大山啊!

网友:
前几三在搜 富士康 电源时搜到这个网站的文章,一看吓一大跳。
虽然早知道低端的电源质量差,没想到会差到这种地步。

我一般配置使用的是鑫谷的200W以上的电源,性能怎么样不说,但做工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个人认为全汉和长城的挺好!再说了,都用上好电源那么我们搞维修的都要关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质量问题会导致硬盘损坏等严重后果,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如果硬盘容易坏请把电源换掉。。。。。。。

是的,我们公司的好多工控机的硬盘经常出问题,后来查出是电源不好,把电源换了以后运行一直很稳定,不能小看电源,
它是机器运行稳定的基础

网友B:
最近我在一次维护中也接触到几个长城电源,应该算得上是老化吧。

拆开来,发现有电容爆掉。换之,结果发现根本不能工作。有待机电压输出,但就是不能激励启动起来。测试我的技术能力有限,只好叫别人换新的。电容我没有把正负极弄反。

网友:
一般为输出级的问题,好好研究一下,修好一个后面就好办了。

网友:
信这信那。。只要不出问题。不坏。啥号里都中。。我个人认为。。长城呀。航加呢。金河田的。。只要装给客户不出问题。。我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其实,富士康里用的劲驰电源,只不过功率偏小了,坏的还是比较少,还有技展的电源,有低端的也有好的,它里面也只提到过那种最差的。我这边网吧里装的好多的技展电源,用了两三年了,坏的相当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在一次维护中也接触到几个长城电源,应该算得上是老化吧。

拆开来,发现有电容爆掉。换之,结果发现根本不能工作。有待机电压输出,但就是不能激励启动起来。测试我的技术能力有限,只好叫别人换新的。 ...

是哪一年出的电源??
就我目前所以见到的,长城输出那几个电容爆浆的,我只看到过实行3C那年的产品,好象是04年吧。
问题最多的就是当时贴黄色防伪标签的那种。

网友(2008-01-06):
推荐品牌:长城 航嘉 鑫谷 全汉 七盟 世纪之星 其他的我一概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