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需要重启多次的问题的解答

楼主(2007-09-18):
从《布衣生活网》转来这个帖子,解答很多人提出的电脑需要重启多次的问题

  问:最近我的电脑开机很不正常,启动后没有发出正常的“嘀”的一声,CPU、电源风扇正常转动,硬盘指示灯没有反应,只有光驱指示灯闪了几下,显示器黑屏。反复开关机几次后才可以正常启动,启动后就没事了。可只要是关了机,下次启动时故障依旧。我的电脑用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有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

  ??答:由于你的电脑在正常启动后就一切正常了,所以基本可以确认电脑的主要配件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应该是在启动电路上。电脑在刚启动时,电源输出的电压并不稳定,为避免这一电压对电脑的损坏,在AT和ATX电源中,都有一个PowerGood端口,这一端口在主电源启动100ms~500ms后,向主板送出一个PowerGood信号。主板只有接到这个信号后,才开始启动。如果这个端口在输出信号时时序出现错误,且延时小于100ms或大于500ms,则电脑将无法正常启动。而当PowerGood信号的延时时间不稳定或处于临界点,都有可能造成电脑需要多次开机才能启动。当然,也无法完全排除由于主板启动电路发生虚焊或接触不良产生以上故障。因此你可试着先更换电源,看看故障是否消失。如故障仍然存在,则需要更换主板来确定故障点。

PS: 有一电脑如果可以启动就正常,不能启动时候就无法启动,后来把外接的所有电源都拔了,一切正常。只要插上硬盘就无法启动。
结论:电源性能下降,功率输出不足引起!更换电源解决问题

网友:
收藏了,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没解决。   谢张先生了。

网友:
学到一点新的东西,我也碰到这种情况,回去试一下。

网友(2008-03-21):
学习了,以前只知换电容呵呵呵

网友:
电源的功率下降后对电脑正常工作是有很大影响的

网友:
有碰过张先生所说的类似问题。当时是再按一下复位按钮就可以开机了。在排除主板电容没有问题后。换电源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
强有力的帖呀!如此之经典,不过也是电源的问题在电脑故障中占了多数呀

网友:
电容鼓包的几率应该蛮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