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帮帮忙

楼主(2007-09-18):
买的一块不知名主板,风扇上写的是 he xing ke ji。ID是05/12/2007-NF-CK804-6A61F000C-00
2个内存插槽,以前插2根DDR2 533内存。近段时间总出现BIOS ROM CHECKSUM ERROR,下了一根内存可以继续使用。为了试到底是内存还是主板的问题,就将2根内存交替换插槽试,结果表明是有根内存的问题,拿到别人机子上可以用,内存没坏。
试的时候不小心将一根插槽烧了(看到冒烟了),内存也掉了一根金手指,点不亮
但昨天偶然又试了下,又看到插槽冒烟了,竟然可以用了!怪事!
今早起来把那根内存又插了上去,结果都用不了了
无奈刚去买了根1G的内存,可以用,但我怕主板又出问题,所以想问一下是不是主板的毛病

网友:
难道没人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妖怪问题谁回答得了啊???!!!
这里是故障讨论区,你把关键点电压测出来,把你怀疑得回路和故障说一下。
请去新手去待一段时间学习学习!

网友:
叫大大没人理你的 叫大爷考虑一下!
好好看看版规 发帖要按一定标准的!
BIOS ROM CHECKSUM ERROR 一般都是BIOS出错,但是有些板要把BIOS映射到高端内存,
所有怀疑内存损坏也会出这个提示!
插槽都冒烟了LZ居然还往上插 真够北桥真够南桥!
处理建议:
更换内存槽
更换内存供电管
刷新BIOS资料~

网友:
这里是技术型论坛,搞维修原理.实践,方法都很重要

网友:
一般烧了内存还可以用是因为只烧了地线中的一,两根
楼主可以继续努力,把地线都烧了,也就心安了去买新的

网友:
有些内存烧金手指的一个或两个供电线,还可以用的
因为还有其它的供电线没断,但有时会因供电不足,而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