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769-sb修了我nnn久了..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07-09-18):
症状是:开机灯亮绿灯.有高压..屏幕黑屏.
对g1短接屏幕白光栅.伴随便着闪几下就不闪了.
行管基极有负压..高压包b+有110v多一点现在测得g2为100多v.g1=-50多
且调osd菜单时..屏幕可以看到有动静.但是看不到oad菜单.和显示器的图像.
场块换过了..行场块也换过了.尾板上前级末级我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各位同行
修过的人不吝指教...........谢谢..

接不接信号..显示器都亮绿灯.
此机为aoc代工的..cpu为56a1125-117-a  行场块tda9116
场块为tda9302h

网友:
这种机坏CPU和程序的机率很高。有时还关不了机。换吧!

网友:
终于有人给我回答了..太感谢..原先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数据我写的是769-sh..不是fg769sb的...

还是没有效果....
网络上怎么找都没有找到这种数据...
我只能数据写正确了.不行的话.才能去考虑cpu

哪位同行有这种数据........有的帮忙一下..谢谢.你的汗水了..

网友:
行场都已经工作了,去换它做什么哟?你先调高一点G2电压,让屏能亮得我们看得见,看清故障现象,才好下手。这时你再调菜单,有没有变化。特别注意调对比度时的变化。还有检查过视放板上的小信号处理芯片及其外围吗?

网友:
g2电压我都调最高了。。。。。。。还是没有黑屏。。

断开存储器5脚6脚。就白屏了。。。。前面会有彩晕。。现在不知的我。七折腾现在没有发现彩晕了。

尾板外围基本查过了。没有什么结果对比度好像偏低。。。。。。。。。。。我反追线路。到cpu引起。。断开cpu引起好像电压也很低

网友:
G2电压一般在300~500多伏吧,这种情况好象是CPU坏了。

网友:
i不了意思..机子扔在哪边等着客人拿走..........我骗他显示管坏了..倒时叫我回收给我我再作研究.

网友:
老兄.你这台机着先把正常的光栅修出来.
G2才100多伏,那肯定不正常.
  G2是直接从高压包上面出来的吗.
先把G2电压修好.
  行场都已经工作.CPU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G2有这么高吗?
主机没有进系统
只是过了自检
就是那种没接硬盘状态
我查正常电压才180V
你说的300到500
不会是电视上的吧??

网友A:
想问一下这种MCU是内置存储器的吗?我的一台也坏了MC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这种MCU是内置存储器的吗?我的一台也坏了MCU

不是吧.................外面不是有存储器芯片吗.....................

网友:
短接G1无图像,视放没有正常工作,检查视放电路,行脉冲是否送到视放.ABL是否正常,对比度电压是否正常,如以上全正常,更换存储器.另外,也查一下G2电压,100多V是不正常的.

网友:
检查下你的控制面板的按键.按键一般是测量不出好坏的,主要凭感觉,如果感觉声音不"干脆"了,一般就是老化---换了

网友:
黑频首先检查G2电压,G1的负压是多少?接上信号RGB三个枪分别是多少?这个机器的串行数据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