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挑板怪现象.纳闷呀!!!!

楼主(2007-09-18):
有一条HY DDR400单面256的内存条.上技嘉845 在显示检察完内存就死机了.上VIA的开机花屏后死机.上一块杂牌845能进系统但用几分钟就重起.再关机再开.不亮了.但是用一块865的上能进系统.无问题.用跑了两次RST居然都PASS.~~~~~~~~~!晕啊...........各大侠能给点指点吗?

网友:
你的内存是DDR 400还是DDR533的。是DDR/DDR2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现象,内存品质不好,有什么纳闷的?

网友:
我也认为是内存品质问题,换个好的吧。

网友:
内存时间会不太久了,质量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可能是你那865的板内存供电电压设计的高一点

网友:
正常现象,内存品质不好,有什么纳闷的?

网友:
这样的内存碰到过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品质不好的内存挑板是很正常的,

网友(2007-11-27):
废话

什么品质不好啊,本来就是有毛病,
不懂就不要回答,干吗这样糊弄人啊?

网友:
下载打开第一个看了,PDF格式的很不清楚

网友:
正常的,我也碰到过,关键是主板和内存都有问题,以内存品质居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内存是不是降级IC做的,一般切地址的会出现跳板现像即:如64M*8的颗粒降到32M*8、16M*8、8M*8,其他的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有可能你的内存条是降级IC做的内存条,所以挑板,能用的那块865主板是很低档没错吧?

网友(2008-05-09):
回复 网友B:

正常现象。
应该就是内存不良,刷spd降频到333使用可能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