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的A面第一脚对地短路???

楼主(2007-09-18):
有一张华擎主板上754针脚的U插上电就通电关不了!!!点不亮,不上CPU电感有1。3V左右,上CPU没有电压,上管和PCI的A面第一脚对地短路???南北桥是在一起,是不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去看一下,A1是干什么的。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extra=&page=1

网友:
比较清楚,对主板有个基本的了解,谢谢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我看了谢谢张先生!  但是好像有些主板PCI  A1脚是通的,而有的不是通的呢???

网友:
查出来了没有啊,楼主说一下经验啊

网友:
问题是解决了的,可是绐终不明白为什么PCI    A面一脚有的板是对地通的而有的不是通的!!!

网友:
看下引脚定义

网友:
我看了A1脚是TRS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