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D17NF03L损坏,找不到同型号的,能用别的型号替换不?

楼主(2007-09-18):
昂达p4d2上场效应管D17NF03L损坏,找不到同型号的,能用别的型号替换不?

网友:
用75N03就行

网友:
看一下是哪个部分的供电管了,找一个同样位置的,差不多就可以换上去啦!!!!!

修不来主板 -1 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A:
75N03太奢侈了。20N03就可以了。

D17NF03L --->Vdss=30V  Id=17A
20N03--->Vdss=30V  Id=20A
75N03--->Vdss=30V  Id=75A

代换后Vdss和Id比原来大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刚才不好意思了!
请问这些是怎么查到的呀!谢谢!
D17NF03L --->Vdss=30V  Id=17A
20N03--->Vdss=30V  Id=20A
75N03--->Vdss=30V  Id=75A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不过看你这样解释到蛮像的,至于对不对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75n03有没有小针脚的?252封装的?用它代替70t03h行否?

网友:
找耐压值和电流值大的替换就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现了D17NF03L含义:
17是指17A
N是指NPN管
03是指30V
不知是不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的定义

场管有NPN的?错!!!
是N沟道MOS管----张先生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长见识噢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N03太奢侈了。20N03就可以了。

D17NF03L --->Vdss=30V  Id=17A
20N03--->Vdss=30V  Id=20A
75N03--->Vdss=30V  Id=75A

代换后Vdss和Id比原来大就可以了

便宜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