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故障能引起显示器偏色

楼主(2007-09-18):
我这有台优派的G71F+显示器偏色,尾板的焊点全部经过加焊,还是偏,偏黄色,比较明显的。

今天叫来一修显示器的老师,检测了信号线没有问题。说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存储器坏掉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在一般的情况下,显示器内部哪些部位出故障能引起显示器偏色,修复的几率高不?

网友:
偏色有视放部分元件性能不良和管不良都可以造成这种现象,调一下用户菜单试试,不行的话就要检查

是哪里不良,如果显像管老化就改一下电路吧

网友:
该显示器在刚拿来的时候是轻微的偏蓝色的,后来打开外壳测试,一次敲了尾板颜色就恢复正常了,也没有反复出现问题(等了一分钟时间)。于是认为是虚焊造成的,就拆了尾板整个电路板加焊

但是加焊之后装回去发现是有效果的,颜色偏黄色了,比较严重的。现在看来已经不是虚焊这么简单了。因为再敲尾板也没有用。

检测视频信号线没有问题。OSD菜单也是偏色的。
现在是否可能性就是:元件老化或是损坏。显像管也有可能老化?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消磁电路那里有问题啊

网友:
朋友,不是局部、部分地方偏色啊,而是整个屏幕,你说整个屏幕均匀的被磁化可能不?

网友:
视放输出有问题

.

网友A:
我看有二种可能:
1.线路板铜皮断.
2.补焊时造成短路.
你把CRT的KG,KR,KB电压测下,是否三枪差不多.

网友:
好像是有元件不好  或补焊不好

网友:
那个修显示器的老师说,可能是什么存储器坏了,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网友:
检查视放电路,应该是缺蓝色。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别总想是偏色,应该是缺种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有二种可能:
1.线路板铜皮断.
2.补焊时造成短路.
你把CRT的KG,KR,KB电压测下,是否三枪差不多.

我同意你说法2.补焊时造成短路  或者你的烙铁带电击穿了某些零件

网友:
这台显示器已经修复

让一个专修显示器的老师拿去修了,回复是尾板上一个集成块坏了,大概是负责颜色处理的吧。
集成块加人工费100大元。

网友:
一个字,贵,可能是视放板上的,信号放大芯片坏了

网友:
显示器偏色主要原因是RGB三枪电子束不均匀了,在白屏状态下不是白色可以判断为偏色。
在外行眼里只要是颜色不对就叫偏色,但是在我们内行眼里偏色真正的应该分两种,
一种是缺色,缺少某个基色也能造成白色光删无法呈现,
还有一种就是偏色,RGB三个基色都有,但是它们发射的电子数量不同了。造成偏色。
维修的人首先要区分和认识清楚真正的故障现象再动手,
如果是偏色,主要原因我说了是RGB三枪电子束不均匀造成,那么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电路问题,一种就是显象管某个枪老化,引起某枪发射电子束能力降低造成。
电路原因可能有,1,视放电路问题,包括预视放芯片和视放芯片,,2,某些老机器视放板上有电位器的,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接触不好也会造成,它们是三枪激励和截止电压调节的。3,都没有问题的话就有可能怀疑是EPROM内部数据错乱了。。比如三星的,换过EPROM以后三色的激励和截止电压肯定不对,又不能通过面板调节,只能使用工装。否则再代换过EPROM以后就很可能出现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