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8):
今收到一技嘉主板,COM口芯片烧了一个,换了之后不知能否有用,手边又没有COM设备可以试的,请问有没有其它的方法可以测试呢!谢谢啦!
芯片
技嘉主板

网友:
论坛上查一下吧,我好像见过的。

网友:
用一个软件,外面接一个COM口的转接器(里面要跳线的)测一下就知道了,软件没有在手上,发不了

网友:
找不到呀!有知道的帮帮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