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9-18):
修了一块775主板跑FFFF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I/O正常,南桥正常,时钟正常、CPU座子做过BGA
cpu
cpu供电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再测,可能BGA空焊

网友:
你查cpurst、cpupwrgd都有吗,AD总线你都打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什么都正常了,那就没有不正常了呀,没有怀凝的对象吗.叫人如何作答啊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你的依据是什么啊,什么都正常,775的座虚的比较多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BGA空焊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