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400--M2主板故障(故障已排除)

楼主(2007-09-18):
一正常使用的KM400--M2主板,放置一段时间后开机无显示,无自检音,检测卡显示为2625.外观主板无器件损坏,请问如何处理?(新手求助)
[
]
主板故障

网友:
旧当显25修。

网友:
看跑的代码是正常啦,显卡是否集成呢!!!!

网友:
支持张先生的,按当显卡来修

网友:
着重查北桥,显卡供电

网友:
不好意思,我的板是直接放在一个主板包装盒子上的,老是点不亮.我就掀开主板,因为是晚上用了台灯,开始也没看出什么东西,后来我打开小手电检查主板,发现在CPU座的背部焊脚上"趴"了一只虫子,我看后怀疑是虫子给我捣鬼,就把它移开了,清理干净,启动,机器恢复正常.那小家伙现在还在瓶子里
)

网友:
我刚修一块Ondata的P5G,没有显示,测试卡显示25。先换了内存,无效。刷BIOS,OK了。
[
]

网友:
哈哈主修主板真有意思啊,一个小虫子让楼主费神了吧,这就提醒我们以会修主板时一定要注意外界因素哦!~!

网友:
呵呵!LZ这板修得有意思,这很值得我们新手学习啊,修板首先排除制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