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假负载和打阻值卡的用法

楼主(2007-09-18):
我刚学了笔记本维修不久。现在主板需要维修的还是不少。所以现在想学习主板的维修。只知道假负载和打阻值卡的作用不小。但是不知道具体的用法。笔记本维修中没用到这些东东。希望师傅们指教一下。我也打算买一套学习学习! 先表示感谢了!

网友:
假负载就相当于一个假的CPU嘛,至于打阻值卡没用过呢!

网友:
谢谢2楼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想知道具体的使用方法!上假负载板子肯定不会亮吧。用它测哪些数据,判断些什么东西。参数和谁比较。。。

网友:
假负载 和 打租卡的  好处就是直观 测量各个测试点 不需要看电路图 找测试点了 也不是很贵  淘宝有的卖 1百多一套 一套15个

网友:
以478为例,
可以测量CPU内核电压,由MOS管供给。
    PLL供电电压,具体我也不清楚,请高手赐教。
    PG信号电压。
    基准信号电压VTFS。
    复位信号电压!
    总线时钟,这个可能是要用示波器测
    停止时钟。同上。
我是新手也在学习中。。。

网友:
测CPU正常工作时所需的供电、时钟、复位......。具体数据找本书看看。

网友:
用假负载可以打对地阻值和好的板子的阻值对比啊,看怀疑的板子有无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刚开始学。还是不太明白。上假负载可以家电测电压。不家电测阻值是吗?电压和阻值的参考数据哪里能找到啊!测出来不知道好坏还是不行啊。如果有相同的好板子还好。但这种机会不多啊!

网友:
现在的新版假负载和阻值卡一般在上面标有参考数值。但针对某种配件的具体数值需要你自己查相关的资料。

用法在这里根本不用多说,你只要买一套来,一看之下你几乎马上就会知道是怎么用了。当然了,前提是你要先懂得测那些相关的东西。

其实假负载和阻值卡只是一种辅助性的工具罢了,没有它们,你在主板上一样能做到同样的事,而有了它能大大减少你的工作量,使你做起同样的事来更容易更方便。

网友:
有还是很方便的,我也想买一套

网友:
拾到cpu假负载使用说明一份,谁要就来领取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BC%D9%B8%BA%D4%D8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2%D7%E8%D6%B5%BF%A8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2%D7%E8%D6%B5%BF%A8

[引用]
心在飞翔:打阻值卡,就是把插槽上有用的脚位,作到一块小卡上,然后上面标明。好处就是你不用再去记那些N多的测试点,想要量阻值的时候,红笔接地,把打阻值卡插到PCI槽或内存槽上,然后黑笔接你要量的信号点。很方便的。

网友:
感谢12楼的兄弟.我就想要这样的资料.这下全明白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东西作用蛮大的哦,什么时候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