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mats结果分析

楼主(2007-09-18):
下面只是我的理解,和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mats测试的结果

网友A:
如上图:
显存1是fba[15:0]即第0M-15M;
显存2是fba[31:16]即第16M-31M;
显存3是fba[47:32]即第32M-47M;
显存4是fba[63:48]即第48M-63M;

显存5是fbc[15:0]即第0M-15M;
显存6是fbc[31:16]即第16M-31M;
显存7是fbc[47:32]即第32M-47M;
显存8是fbc[63:48]即第48M-63M;

网友:
2楼图片显示:
0M-7M       (c00-c07    在第5片显存);
16M-31M   (c16-c31    在第6片显存);
48M-62M   (c48-c62    在第8片显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上图:
....

显存5是fbc[15:0]即第0M-15M;
显存6是fba[31:16]即第16M-31M;
显存7是fba[47:32]即第32M-47M;
显存8是fba[63:48]即第48M-63M;

...

应该是这样的吧
显存5是fbc[15:0]即第0M-15M;
显存6是fbc[31:16]即第16M-31M;
显存7是fbc[47:32]即第32M-47M;
显存8是fbc[63:48]即第48M-63M;

网友:
谢谢5楼,马上改过来

网友:
不是这样理解的,MATS的测试结果是按照显存的数据线来分的。

而不同的显卡,在PCB布局,以及GPU对D线的控制上,都不一样,所以才没有固定的方式来确定,只有多多实践。而非这种硬性的把某个显存确定为那一块地址。

网友:
那太麻烦了吧

网友:
线路图上应该有标注吧?

网友:
线路图上是有标注的,这也是NV为何不给出使用说明的原因。因为MATS都是提供给厂家使用的。厂家测相应的卡,然后对照 电路图找对应的错误提示就行了。

网友(2007-10-25):
看的有些头疼,学习一下

网友:
想问一下,图中3R3是电感吧,是什么型号参数?在什么回路中?
我的板子该位置好象是空的

网友:
MATS靠经验,很多厂家都自己改线路.测出来的结果.显存的排列方式都不一样.

网友:
MATS好难噢,有教程吗

网友:
的确难。我也看不懂。如果是多少M的位置,那这么说即使把坏显存去掉留个空在那里就应该也能使用了?那就不用找显存换了吧?

网友:
很想知道具体是怎么理解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