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引起电源保护,开不了机

楼主(2007-09-18):
今天遇到了这种情况,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是很低级的问题.不过手养,就发出来了
机子拿来说不开机.首先试试,一开机,风扇转一下就熄了火,然后,把所有东西拆了,开机正常.
后慢慢试,终于知道是硬盘引起的.
我可不会修硬盘啊, 但知道是短路.所以也想搞搞.于是乱测,发现1脚2脚短路,跑了一下电路
终于有戏唱了,发现了下面圈中的那个电容穿了
在迈拓硬盘上拆了个下来换上OK
呵呵

网友:
这样的情况也有,没碰到过,修好了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是保护二极管吧?楼主可能r认错了。

网友:
呵呵,张老师的才是正解,ST的引起保护,大多是保护二级管坏了,去掉不要也是可以的。但如果要找来换,请一定看好方向(电压那头有特殊表示的),不要上反了。

网友:
风扇一转就停——明显是短路——用替换法确定是硬盘——检测确定是电路板某元件短路而非硬盘内部短路——修理电路板

这仍属于电子修理范筹。

不过楼主做得很好,先用替换法确定故障配件。不象一些朋友直接就问什么原因。
提醒各位,有问题先用替换法确定是哪一个配件有问题,然后再请教别人

网友:
我的希捷硬盘是+5对地短路,不知道是不是同样问题。 我怎么看不到你的图呢

网友:
这是个稳压二极管,鱼盘最容易击穿的一个元器件,坏后的现象就如楼主说的一样,最好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否者下次再坏时就真击芯片了!

网友:
多谢张版主,我是新手,正需要这样的资料!!

网友:
好啊,学习学习,没修过硬盘!!!

网友:
那个应该是2级管 接12V那路的 他穿了 12V就对地短路了 所以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姜还是老的辣,张先生就是厉害啊,lz就这么一说也知道什么情况!崇拜你!

网友:
这个好像是ST的通病吧,呵呵,有碰到过呢!!!!!

网友:
二年前ST40G的这种情况遇到过多次 就在主板上找大小差不多的代换就搞定 现在的ST很少有 应该不算通病吧

网友:
st 硬盘经常出现开不了机的现像。就是那个保护二极管坏了。拆了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拆了扔了就行了。

网友:
是保护二级管,直接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2007-12-06):
ST的阿,我的也是,后来找不到合适的配件,直接拆掉仍了,现在用得很好。等哪天找到了,再换上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象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是比较好的,容易搞的懂的资料,谢谢张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