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 !!已经解决

楼主(2007-09-19):
客户以前是修的点不亮的主板,可是用了不到两星期说集成声不能用.  测试不能用 ,  只好返修了,  用万能表量声卡ALC650声卡坏了 ,换了  . 装系统测试 ,  开机点亮  ,但走到硬盘那一部, 不是提示什么什么错误  ,或就是提示没检测到硬盘 , 硬盘都是好的,  什么硬件改换的都换了但还是不行 .  最后一招那只有换客户的电源试一下 .我晕!!!竟然直接, 进系统了  ,测试声卡也好了   . 废话也不多说了意思就是:<我自己是飞利浦的电源,  用了客户的百盛的竟然好了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大家们. 在主板修不好的情况下不防用下客户的东西在试试, 说不定有奇迹(金钱)发生>  !!嘿嘿

网友:
修板一般我都备两个电源,对一些莫明其妙的故障,可以先换个电源试一下,有时效果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世纪之星的,一直很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以前是修的点不亮的主板,可是用了不到两星期说集成声不能用.  测试不能用 ,  只好返修了,  用万能表量声卡ALC650声卡坏了 ,换了  . 装系统测试 ,  开机点亮  ,但走到硬盘那一部, 不是提示什么什么 ...

用万用表怎么量声卡好坏???

网友:
电源提供5V  12V 3。3V电压。。。  如果大家短接后开机测试各线的地压值。   如果电压正常也不能保证电源是好的。。  只能有个初步的测试。。。。

有种现像电压正常,但是带主板或其它的设备。。  各电压指标降低。。 达不到正常电压。。  所以点不亮主板。。。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的问题我可没见过。

网友:
估计是硬盘的2组电压中功率输出不足,就和移动硬盘有的需要接2组电源才能正确识别一样

网友:
回复四楼:修不来主板 .  我是用万能表测给声卡一个12v转5v供电的三极管没5V供电.此三极管是好的. 所以判断声卡芯片坏了啊!!换了OK

网友:
电源的确容易引起诸多问题,我一般都备N台电源(卖的)自己修板,用的是长城350W的

网友:
不错啊!我也碰到过用一般的电源就点不亮主板的,换个好一点的就正常!都是电源的事啊!

网友:
问个题外话,飞利浦有生产电源吗?

现在市面上打着名牌的东西还真不少。比如LG、飞利浦的键鼠(我还见过世纪之星的)
三星的机箱我也见过(那个烂啊)。

不过建兴的电源大家有没有见过,我见过一个HP的主机里有用这个牌子的,当时大吃惊,做工超好。

网友:
电源是动力之源,当然要最好的喽

网友:
现在的翻新电脑很多,小心拿那种货试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