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请大家看看是不是坏了

楼主(2007-09-19):
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直接在主板测量出如下结果

G到D 668
D到G 633

G到S 719
S到G 627

D到S 47并响
S到D 47并响
以上是型号为85T03H的MOS管测试结果,主板上二个测试结果都是这样

以下是FDD 6680A 的MOS管测试结果
G到D 1450 (显示结果一直在下降?)
D到G 78

G到S 1530 (显示结果一直在下降?)
S到G 78

D到S 0并响
S到D 0并响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正常,这几天搞晕了。。。。,如果上面的结果不正常,那我主板上的四个MOS管全都坏了,也太神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色的结果应该不正常啊,D和S都击穿了

网友:
那蓝色部分正常嘛?,请兄弟们出来帮俺看看啊。。。。

网友:
都是正常的,D-S极为0的那几个你可以找找,应该有一个0欧的电阻连接了D极和S极

网友:
再补充一点,你这个应该是华硕的板子

网友:
这块主板是科脑intel845GL,楼上的兄弟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我测试的结果为何都是正常的,不是说只有S到D有一个数值,有其它的数值就是坏了嘛?。。。非常感谢。。。

我的结果和张老师的说明相去甚远啊
把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用两表笔任意触碰场效应管的三只引脚,好的场效应管最终测量结果只有一次有读数,并且在500左右。如果在最终测量结果中测得只有一次有读数,并且为“0”时,须用表笔短接场效应管识引脚,然后再测量一次,若又测得一组为500左右读数时,此管也为好管。不符合以上规律的场效应管均为坏管。

网友:
看来没人回答了。。。。

网友:
在路测判断不了的话,拆下来测吧.

网友:
建议拆下来量比较准确一些的